菜鸟请教直流放大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1-01-21):
输入是直流+2.5v到-2.5v,输出+100v到-100v,输出电流500MA.是否必须采用双电源,这种电路采用什么形式好,设计时的注意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相当于做一个40倍的OCL放大器。效率、频响等有没有特别要求?

楼主:
是不是输入也不能用电容耦合,要把输入端的电位设计成零电位?

网友B:
既然是直流放大器,当然不能用电容耦合。

网友A:
直流放大器要注意的是零点漂移,可以用运放做一个电位伺服器,通过一个低通将输出电压反馈回来补偿

网友C:
用二级直流放大电路,要引入负反馈,需用双电源,注意零点。或用一个推挽电路(就是一个功放电路)

网友D:
输入是直流+2.5v到-2.5v,输出+100v到-100v,输出电流500MA.

不可能吧?500MA的电流现实中还没听说过!!
连1MA也没听说过!

楼主:
不可能吧?500MA的电流现实中还没听说过!!
连1MA也没听说过!
七楼,你是啥意思?我说的输出要提供500ma的电流,请您说的具体点好吗!

网友B:
8楼:
921没说错。

具体点说。M和m,不一样的。差着10的9次方倍。

楼主:
六楼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第一级保证40倍放大倍数,第二级来保证输出电流。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E:
这么大的功率,怎么感觉就是功放啊,一级放大够呛~~

网友B:
2楼的问题,楼主死活不肯说,谁也没办法。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的疏忽输出电流500毫安,其他无要求!在这里谢谢各位大鸟的回答,问题现已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