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UPS电源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21):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后果,会让充电电路保护动作。
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到充电线短路?检测电流或端电压,电压为零说明已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充电线短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下周一就要亲自试了,不会被电吧?我很害怕。

网友B:
大功率UPS在运行时直接用手这样操作,确实有危险。

网友C:
不是自己产品?楼主是客户,要去做厂检测试吗?
既然是内置电池,看来功率应该比较小。但还是要谨慎,虽然肯定有短路保护。

但像UPS这样的功率设备,做极限实验。能下电操作尽量下电操作,能远端操作尽量远端操作。

其实UPS最危险的是电池,多机并联输出等工况。
什么短路、过载等都是很常规的工况,一般都会做很好的防护。

楼主:
我们的产品要用到ups电源,但是国家强制认证要求ups的电池的充电线掉线或者短路要检测到,这个我确实比较怕,怕被电。

网友A:
充电线断线或短路,分别可以从充电电流为零及输出电压为零检测到

网友D:
掉电操作就是,最好先跟厂家确认一下是否支持该功能,免得出了问题互相扯皮。

楼主:
和厂家打电话了,客服说,把机壳打开就不保修了。

网友D:
重要的是确认功能,如果其产品规格书中提到了,到时出问题就是厂家的责任,如果没提到而你们要求支持该功能,那么就必须确认,打电话没有用,必须有书面的确认证据。

网友E:
充电线短路,要看被的电源是什么。如果是有源电路,我想是不允许的。除非是为了试验该电路的短路保护能力。但是,如果是为了这样的试验,完全可以在脱离设备的情况下进行,没必要也不允许让设备冒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想冒险,可是国家强制认证要求设备能测到自己带的UPS电源电池掉线和充电线短路,我也没办法。

网友A:
你们做的什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业监控设备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想冒险,可是国家强制认证要求设备能测到自己带的UPS电源电池掉线和充电线短路,我也没办法。
引用 楼主:

照此说来,是成熟的测试方法了。
不知道是否有标准文件可以上传,学一学

网友C:
楼主要做电源监控?

UPS内置电池?
要检测充电回路短路和开路,你不拆UPS机柜,怎么采集电压和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标准文件我手上没有,下周测试过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必须拆开。

楼主:
图中三个黑的就是UPS内置电池

楼主:
不过我没敢短路,怕被电。

楼主:
今天测试过了看,短路没有问题,会报警。

楼主:
充电线断线或短路,分别可以从充电电流为零及输出电压为零检测到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路我可以测,但是断线充电电流为零怎么测?

网友F:
山特的UPS?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山特C1K,这个UPS不好用,电池充电线掉线UPS的状态指令还是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