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P245电源低温打嗝

楼主(2011-01-21):
我的设备用TOP245做的12V电源,用了好久了正常。前天做低温试验,把样机放到室外,接近-16度的低温下冻了一晚上。早上加电后,电源打嗝,十几次后断电。再加电就好了。
查了一下,应该是过流保护动作的原因。把X脚的限流电阻短接后,恢复正常。又冻了一晚,还能正常。
这是啥原因呢?负载没变化啊,是不是元件在低温下,参数发生了变化导致的呢?

网友A:
重点查电解电容

网友B:
我原来做的一个  在低温20度不启动也是电流保护的问题

不过后来通过优化电流部分的“地线”改好了

信号环路不好

楼主:
谢谢两位,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A:
查出来了请通报一下

楼主:
没发现问题。短接限流电阻后,经过两天的冷冻都是正常的。看来是低温影响到了元件参数或者是变压器的空气间隙变化了造成启动电流增大,使得限流保护动作了。

网友A:
变压器空气间隙变化,影响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C:
估计是变压器参数设置的比较临界。

网友A:
那些方面?

网友D:
再把短接的地方打开,看看现象如何?应该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吧,容量变了,短接了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