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光耦H11L1的用法

楼主(2011-01-21):
最近看到的光耦H11L1的用法,与说明书的用法不一样。看了很久也木有看懂,maychang告诉我是利用光耦二次施密特触发器电源电流的变化实现同相输出。我也没有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大侠帮忙分析一下!:handshake

网友A:
这个电路真巧妙。
光耦副边导通、不导通的时候GND是两个电平。
光耦不通,施密特输出(4脚)高电平,施密特的地(5脚)通过电阻R76拉到地,R76不流电流。

光耦导通时候,施密特输出(4脚)低电平,电流如图所示。最后流经R76和负载,就会把R76脚电平抬高。此时施密特供电压差是12V-9V= 4V

很巧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