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设计优化?

楼主(2011-01-21):
1.我的电源长期工作环境是85°,用的反馈光耦是PC817,pdf上forword current Vs 环境温度,当环境温度到了100°,If直接就到0了,是不是裕度留的不够大?
2.我选择光藕的IF,是按照最大CTR选,即CTR VS forword current ,图中IF=10mA时,CTR最大; 还是按照Figure12中选择If=3mA,光耦处于一个线性放大区?

楼主:
应该是这个,是10mA

网友A:
嗯,学习中,也学学PC817的知识?弱弱地问一句,PC817是线性光耦吗?

网友B:
注意参数选配,在整个工作范围内处于“一定的线性区”,这里之所以指“一定的线性区”,不是一定输入输出呈线性关系,而是避免进入截止或饱和态。

网友C:
学习!
好象我都没看过它的datasheet

网友D:
光耦非线性没关系(但要单调)  开关电源反馈环路会自动补偿这个非线性

网友B:
单调是肯定的,没理由输入端电流小了,输出反而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