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FT LCD 字符 显示不全的原因?

楼主(2011-01-21):
本人正在使用一 6.5 inch TFT LCD,分辨率为 640 x 480。PC是XP系统,将分辨率设置为 640 x 480,通过VGA数据线和LCD连接,可正常显示。在PC上安装矮人DOS后,通过VGA数据线和LCD连接,LCD 却不能正常显示,现象为:左边有两个半字符没有显示,上面有半个字符没有显示。
请问,这是为什么?

说明:该TFT LCD没有手动调节功能。

谢谢!

网友A:
简单点的办法自己把行场同步调节下
用原来的HV做输入自己产生合适的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