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采集电路引起的大争端

楼主(2011-01-21):
我司的一款预付费水表脉冲采集电路请见附件,当不焊接C1\C2时,显示屏不显示计量数据,只有焊接后才显示计量的数据,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容会对脉冲采集产生什么影响?CPU给的脉冲宽度为40us.

楼主:
“当不焊接C1\C2时,显示屏显示计量数据,当焊接后不显示计量的数据”是正确描述,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容会对脉冲采集产生什么影响?CPU给的脉冲宽度为40us.上述事情给描述反了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件能说反,也够不容易的。
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恰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
自己算算,1M电阻和104电容,时间常数是多少。然后再计算一下40us宽度的脉冲幅度还有多大。计算时不要用频率来计算,用电容充电放电时间计算。

网友A:
谁设计的这个电路?

楼主:
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研发人员设计之后,交给我们生产人员,之前研发的bom单有这两个电容,后来bom单又去掉了,但是生产上还是焊接了C1\C2电容,导致显示屏不显示计量数据,现在研发与生产正在争端,还请高手看一下,我刚才算了一下啊T=5RC=0.05S

网友B:
:funk: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C:
说的通俗点就是这两个电容把脉冲吃掉了。说的稍微有点技术含量,就是,脉冲太短,给电容充电时间不够长。
最严谨就是复习一下脉冲数字电路的rc积分电路。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事件能说反,也够不容易的。
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恰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
自己算算,1M电阻和104电容,时间常数是多少。然后再计算一下40us宽度的脉冲幅度还有多大。计算时不要用频率来计算,用电容充电 ...
引用 网友A:

呵呵!确实不容易,俺想破脑袋也说不上哦~~~

网友E:
我晕了
看了1楼我一头雾水。。。
看了2楼,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