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我这个光驱的激光头坏了吗?

楼主(2011-01-21):
光驱不能读盘,打开后看到是这样的,是不是坏了,确认一下。

网友A:
用掏耳朵的棉球蘸清水挤干擦擦

楼主:
谢谢蚂蚁,现在的情况是光盘放进去以后转一下就不动了。怎么回事,激光头我擦过了。

网友A:
那说明是主轴电机或电机驱动出了问题

网友B:
无法从楼主图中判断光头是否有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控制电路有问题,换新吧,不值得修。

网友C:
1. 验证一下光盘好坏
2. 激光头小车旁有个小可调电阻把电流调一下,可再混段时间

网友A:
如果是光头的问题,主轴还要会转几圈的

网友D:
这种现象说不出个所以然,可能是光驱,可能是饲服,它的工作方式大概是这样的,盘进仓,饲服起动,激光头起动(发出激光,上下聚焦),检验是什么格式的盘,(盘会转动多次,因格式不同扫描次数不同)寻迹,读盘文件。。。!你可以先裸出光头开机试一下,出仓,在进仓,看看光头有无激光输出,(注意:不能直视光头,只能侧视,或拿一纸片盖住光头,纸用书写纸白色不能太厚,有激光输出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光斑),还有寻迹线圈会让光头有聚焦动作,即作上下调焦运动,如无,看下排线是否完好,接口有无松脱,如果没有此类现象,你也没有专用设备,那就换吧,哈哈……我也没折,我都是把排线拨下来看看排线的完整性,如果看不出问题,只有量电压电流,测试点太多,不好一一讲解,见谅!

网友:
呵呵,楼上括号里面的“注意”把人吓到了。
其实光驱里面的激光头输出的激光基本上没有任何危险,一是它功率很小,二是它的聚焦位置离光头很近,不到1cm,在聚焦位置以外都是发散的,进入人眼的量很小,除非你把眼睛凑到光头上方1cm以内。
我试过在光头上方10cm的位置直接观察光头的激光输出情况,眼睛没有任何不适,光驱、CD、DVD、刻录机都试过,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E:
没有专业设备,也只能象楼上几位所说的那样子

网友F:
绝大多数原因都是因为激光管损坏(静电打坏居多),少数可能是伺服线圈或光栅相位问题,但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无法用简易方法解决(无设备、无备件),所以,基本上还是丢弃换新的吧,哈哈(伺服线圈里的强力磁铁还可以拆下当冰箱吸玩)
不过告诫9楼,还是不要用眼睛直视去看为好,尽管正常情况下焦点是很近,但不排除有问题的时候会变(譬如物镜被卡住或驱动电路错乱的时候乱聚焦),还有,尤其是刻录机,正常情况下在没有识别到可刻录盘的时候,发出的只是低功率“只读”激光,所以你看了也没事,但不能保证出问题的时候它会不会随时发射高功率的“刻录”激光啊!!

网友G:
12楼的提示,是很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