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通晓直流无刷电机的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21):
不知直流无刷电机自带的霍尔传感器是否容易损坏,我手头的两支无刷电机的数字霍尔传感器输出有问题,其中一支三路霍尔传感器信号输出始终为高电平,另外一支电机三路霍尔小信号,有两路输出正常,另外一路输出始终为高电平。不知这个霍尔传感器自己能修(或换)吗?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当然可以自行更换,霍尔器件本身修是修不好的。

楼主:
请问chunyang老师,霍尔传感器是否容易损坏,因为之前这两个无刷电机一直都固定着,不会是碰撞所致,之前有碰到过电磁式码盘碰坏。不知霍尔传感器为何突然损坏,非常奇怪,我听老师说霍尔传感器一般很耐用

网友A:
正确使用的话霍尔器件是很皮实的,损坏的原因估计很可能是感应高压,电路设计上要注意,可以加钳位二极管解决。

楼主:
#4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带电插拔传感器排线静电所致,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