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为什么那么慢??

楼主(2011-01-22):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LM358输出端悬空还是接了某些元件?

楼主:
信号是38k!三极管是9014!输出端直接接示波器!

网友B:
蓝的是什么信号,黄的是什么,图中的LED是光电二极管还是别的啥。

网友A:
LM358输出电压摆动速率只有零点一到零点二伏每微秒。频率38kHz方波,半个周期13微秒,LM358输出只能摆动1~3V。输出出现三角波完全正常。

网友C:
LM358是这样的,需要换TL082。

网友D:
任何运放都不是什么场合通吃的,各有侧重点。要快的话,换别的运放吧。

楼主:
蓝色的是三极管的信号。
led是红外接收二极管
5# maychang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这样,可是在lm358的资料上怎么也找不到摆动率参数。只找到
Wide bandwidth (unity gain): 1 MHz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我觉得应该能用吧!

6# chunyang

楼主:
tl082上有 Slew rate

7# diweo

网友A:
9楼:
各厂家资料上,有些载有此项参数,多数没有。
各厂家资料中,Wide bandwidth (unity gain)这项参数也不完全一致,稍有不同。

网友E:
一般小信号注重带宽,大信号注重摆率,LZ的信号明显是大信号。
可以换NE5532

网友D:
可能这个对你有帮助

网友F:
358的压摆率确实太小了,适合小信号放大和低频的大信号放大~

网友G:
既然要用比较器,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比较器,比如LM393、LM339?

网友H:
TI的datasheet上有这个参数

网友I:
找一个SR在1V/us以上的就可以了,楼主可以看看SGM8622、SGM8632或者SGM722: SGM8621-2-3-4.pdf (645.71 KB) SGM8631-2-3-4.pdf (669.11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