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OP604或者OP805

楼主(2011-01-22):
RT:
公司最近接了个项目,是这两个器件的测试及老化设备,需要用红外二极管跟它对着,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关于夹具跟红外管的都可以,一块板子上要几十个夹具。
不甚感谢。

网友A:
具体要老化和测试什么指标? 老化的话,加多大的电流来控制?

楼主:
实时监测每个工位的发光二极管电流、光敏三极管电流、电压、功率
发光二极管电流控制、检测范围:1.0mA~100.0mA;     误差: 1%±2LSB
光敏三极管电流控制、检测范围:1.0mA~50.0mA;      误差: 1%±2LSB
光敏三极管电压控制、检测范围:2.0V~45.0V;        误差: 1%±2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