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氧气溶解浓度用什么器件可测量?

楼主(2011-01-22):
(无正文)

网友A:
早年我曾听说过“氧化锆含氧量分析仪”,可从来没有接触过就“转行”了,现在有什么新发展也不知道

网友B:
网上简答搜索了一下。

氧气含量传感器
工作原理:
   该氧电极使用的是基于克拉克细胞原理的极谱记录测量技术。电极是由一个银阳极和金阴极组成, 阳极与阴极之间存在+800mV电势差(电动势)。氧气在阴极通过下面的反应而减少,从而在阴极附近造成一个氧分压为零的点(近似于无氧气):
O2+4H+4e=2H2O
氧通过半透膜向阴极扩散的速率有一定的控制比例,因此,流过两极的电流的大小就跟所测试的溶液的氧气浓度成比例关系。

网友C:
跟楼主同问,我也想学习下这方面的传感器知识。最好是有没有直接放在水里面就能有信号输出的传感器

网友D:
http://www.zgkyw.com.cn/Ions_meter/HI93732N.html
貌似电路上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E:
氧气含量不太好测量,特别是水产养殖,这种水体成分特别复杂的场合,所以不进行处理,在线测量水体含氧量,不太可能是仪器,倒是一次性的电化学传感头有戏,最好是化学法~~~

网友F:
儿时,家中养鱼,常以浮头程度判断溶氧量,草鱼浮头最早,轻微的就开增氧机,重了就波粪水,其次是鲢鳙,如果等鲤鲫都浮头了,那就全塘无救了

网友G:
蚂蚁,通常黑鱼的生命力超强,但是水中缺氧的话,黑鱼死的却更快。

网友F:
80年代初,俺们那儿只养四大家鱼,引过过一次罗非鱼,过冬没搞好保暖,全死光了,水产公司的人硬要俺家搞混养,TNND,还好是送的鱼苗

网友G:
非洲鲫鱼确实冬天容易冻死。  非洲鲫鱼挺难吃的就是。。。

网友F:
生长期短的就是难吃,还是深海鱼好吃,最近好上了三文鱼

网友H:
3楼和5楼的都可以测量。
3楼采用的是电化学方法,5楼采用的是光学原理。

电化学的可以把传感器直接放入水中测量。
光学的需要取样测量,取的水样的温度和它的含氧量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测量结果不一定准确。

至于电路,你可咨询传感器厂家是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