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 dma传输问题

楼主(2011-01-22):
SPI2我采用了16位DMA数据传输方式,收发均开DMA,stm32为从机,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接收通道数据一切正常,但是发送数据会有丢数据的情况,举例说,每一轮触发16次数据传输,发送1-16这几个数字;测试结果发现会出现丢掉比如说2或者5(该数字为随机值)的现象,但是如果我改为8位DMA数据传输方式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
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是发送没问题,接收有时候就收不到最后一个数据,楼上的有没有遇到?

楼主:
没有,楼上也是发送16位吗?
我的接收没问题,但发送有问题

网友B:
请注意SPI的数据字长度要和DMA的一致。

楼主:
香水城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设置是没问题的,我反复检查过多次啦

楼主:
void SPI_configuration()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DISABLE);
  SPI_I2S_DeInit(SPI2);
  //----------SPI_SLAVE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36M/xx......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T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SPI_SLAVE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PI_SLAVE_Buffer_Tx;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R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SPI_SLAVE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PI_SLAVE_Buffer_Rx;//Rx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Enable SPI_SLAVE Tx request */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E, ENABLE); //Tx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 ENABLE); //Rx..need
}
代码如上,如果我以8位的方式传输,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固定长度的收发应该不会出现问题,我用串口收发16位定长数据,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2011-06-03):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E:
SPI是什么 解释下

网友F(2014-03-31):
您好,你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么,我也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