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M大侠,帮帮我哟[搞定,感谢IC921]

楼主:
电路书上的一道习题,只有答案,没有过程
我想知道怎么解出来的呀,大侠帮帮我哟

楼主(2011-01-22):
是这样的吗?
接下来该怎么解?
三个式子,四个未知量
难道再加上V10+V20=100算一个新的式子吗?
但是我还是没法解出来
大侠帮帮我呀

网友A:
充电完毕,两只电容电压确实。
你可以让两只电容分别作用于5kΩ电阻来求解它们的电压变化过程。

楼主:
充电完毕,两只电容电压确实。
你可以让两只电容分别作用于5kΩ电阻来求解它们的电压变化过程。
引用 网友A:

充电完毕时,两只电容的电压怎么确定?

楼主:
我知道了
谢谢大侠
之前是没想到电容初值怎么确定

楼主:
才想到,一直没想明白初值定律和终值定律干嘛用的
原来这里用一下,特别方便
说一下,让大家也看看
就是在电容充电回路里,用终值定律来确定电容的充满电的时刻的电压值

网友A:
我有错字啵……
确实→已确定

网友B:
充电完毕,两只电容电压确实。
你可以让两只电容分别作用于5kΩ电阻来求解它们的电压变化过程。
引用 网友A:

请问稳态时串联的两电容端的电压比值与两个电容值比是不是成反比关系了

找到了,电容串联,电容量Q相等 C1U1=C2U2

但是怎样用终值定理可以求出来了?

网友A:
电容的通电时间相同,电流相等,因此吸收电荷(存储电荷)也相同,故有(设初始电荷为零):

qCqC1qC2=C1u1=C2u2

但要注意,它们的电压规律是不同的,因此,吸收能量(存储能量)并不相同。下式是错误的:
WC=C1u12=C2u22

当两只(串联的)电容存在漏电且漏电流不同时,放电结果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只电容过放电,而另一只电容放电不完全,但总外观电压(电荷)仍然为零。多只电容串联的情况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