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推荐一款混频器吗?

楼主(2011-01-22):
哪位大侠帮忙推荐一款混频器,可以替代SIM-722MH+的?

使用条件是把4-6GHZ的信号进行混频到一中频频率,然后进行放大;

网友A:
最好是你把这颗器件的规格书贴出来,并说明你使用的条件,包括输入输出信号频率,幅度等要求

楼主:
已经修改过!请大侠帮忙。幅度我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這不難找,很popular的料,去找Hittite跟WJ或是Maxim應該可以找到.
記得要找double balance的架構.

楼主:
谢谢LS ,我正在您推荐的厂家寻找合适的型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