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至48V输入,12V2A输出

楼主(2011-01-22):
如何能做到
9至48V输入,12V2A输出
体积不能太大
LM2596行吗?

网友A:
看看LM2596 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B:
2596不能直接做升降压

网友C:
是啊,2596肯定不行。如果不采用先降压, 再升压的方式的话。
那就找个复杂些的拓朴,比如 SEPIC 之类

网友B:
不能说肯定不行,只是适不适合的问题。用SEPIC的话,就不如用buck&boost了

网友D:
谁说2596肯定不行?
2596肯定可以,只是要加些外围和效率低些而已

网友B:
要打架了,呵呵

网友E:
好变态的输入范围啊,建议用SEPIC方式。起码驱动IC好找很多。

网友B:
SEPIC的输出能量完全要通过磁场转换,效率比较差
不过够升降压、输入纹波较小,还是有一定的应用的

网友B:
好变态的输入范围啊,建议用SEPIC方式。起码驱动IC好找很多。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很变态,还有人曾经提出30-600V输入的要求呢

网友E:
这个不是很变态,还有人曾经提出30-600V输入的要求呢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板安排我找开关电源公司做65VAC到600VAC的项目,比你上面的要求低点。老板认为开关电源成本比工频电源价格低,适用电压宽。

网友B:
65VAC-600VAC,可以用开关电源来做,线性的也可以,初级抽头用可控硅或继电器切换即可。就可靠性而言,工频优于开关电源。俺现在一个客户用台达的开关电源,普遍一年即坏。

网友E:
初级抽头用可控硅或继电器切换可以做到60VAC-600VAC自动切换吗?
因为需要供电局的订货标准越来越变态了,为了避免他们接线错误,使用仪表工作电压的范围需要60VAC-600VAC,检测电压等级也自动切换,通讯口接入380VAC不能损坏。

网友B:
加入若干比较器,加入死区时间控制即可。

如果功率不大,直接做成600V的工频变压器,次级整流再用开关稳压,电压低了,可靠性会很高

网友E:
我们使用R8的变压器,很难做出来,在最低电压的时,电源需要供给GPRS上线,GPRS上线有2A的峰值电流,在最高电压时总功耗不能超3VA.
我做过次级输出电压比较高的变压器,LM2576H-5.0的前端输入电压可以到70VDC,但在最低60V的时候,变压器没法输出足额的功耗,LM2576输入电压可能可以到7.5VDC,但是电压虚高,供单片机运行没有问题,但GPRS上电,电压会跌落到3VDC以下,复位芯片会重启单片机。

网友A:
15楼:
工频变压器,额定电压输入时才能够达到额定功率。低电压输入,功率成正比减少,因为受铜损限制,绕组电流不能变(铁损减少,铜损可以稍增加,但不能太多)。

网友F:
用台达的开关电源,也普遍一年即坏???

是不是用的不恰当啊?

网友G:
为什么要这样呢!?

能否分析一下为什么要12VDC ?

如果是9~48V输入,5V输出多好!?

网友B:
结合15-16楼,设备上对成本及重量都不敏感,可以进行非常规设计,输入范围即然是10倍,那么就按硅钢片额定工作磁密的1/10倍去设计一个65V输入的工频变压器,电密还按3A/mm2设计即可。
取常规设计1.8倍长的铁芯,垒厚也以1.8倍计,磁密就可少到30%,窗口面积也增加了近3.2倍,相同的线材可绕3.2倍多匝,即每伏匝数可增到3.2倍,这样下来,65V的工作磁密为额定值的1/10,电压升高到600V,磁密刚好达到额定值,这就十分安全了。
铜损会比较大,不过体积大了散热会比较好,倒也无大碍

网友B:
用台达的开关电源,也普遍一年即坏???

是不是用的不恰当啊?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反正现在正逼着俺赶方案,过年没法休息了 :'( ,士为三斗米而折腰

网友B:
没办法,这个客户付银子爽快,俺不休息也得帮别人做好

网友B:
睡去,明天要带儿子去逛电子市场,要背回2付EE160,10公斤铝板,5公斤铜板,几公斤IGBT和SBD

网友B:
还要淘个高压仪

网友E:
那个小推车去,
我去华强北都是拉个小折叠车去。

网友B:
这主意不错,拖小宝的童车去当货车

网友E:
会省力很多。

网友B:
到儿童乐园疯了半天,才等到制订的两大块散热器,45*18*5CM,很给力

楼主:
是的,谢谢大家
我是想用于汽车子电用的
浪涌最高时是有48V的瞬间电压,起动时会有9V左右的电压
具体会有因车型而变化
所以要在这个范围

网友H:
2576可以做,但是效率很低,我测过,大概就60%左右,发热量很严重,如果是汽车用到话,没有散热条件,电解电容一年左右就玩完了,但是用2576的成本比较低,不算损耗的话,是很划算的,哈哈哈,就2个美金左右,lz要折中了,如果用sepic的话,据某大虾说效率低,我测试过,也是大概85%左右,但是没有长时间测试,不知道长时间使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外国的设计方案就是先升压,然后再降压,升压升到24v然后再降到12v,这些都是要lz折中的,呵呵

网友G:
是的,谢谢大家
我是想用于汽车子电用的
浪涌最高时是有48V的瞬间电压,起动时会有9V左右的电压
具体会有因车型而变化
所以要在这个范围
引用 网友I:

以上要求根本没必要要求既升压又降压!

只要让设备在低压时停止工作,等待启动过程结束返回正常后即可。

网友H:
同感,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公司的某个sb硬要做出这样的想法,然后还说升降压是我们的特色,我看韩国的车载机子,基本上是没有升压的,只有降压芯片
31# yewuyi

网友E:
看需要来的吧,别人没做的那是别人的事,看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个要整体协调的。
另外,瞬间48V,我估计是脉冲干扰来的,能量不会太大,可以试试加一个滤波器一类的滤掉,实在不行,就加压敏电阻。这样电源的输入范围就不用太宽了。

网友J:
我设计过一个类似的产品,北斗上用的,这么小的功率,用SEPIC没问题,你的效率的话,估计在88-93%左右。

网友K:
15# pa2792 可以加充电电池作GPRS备用电源

楼主:
请大家看清楚一点,我说的是《9至48V输入,12V2A输出。》
这本身就是要升压和降压。
输入9V时要升压到12V,输入48V时降压到12V。

网友H:
一直都是在说升降压啊,这个电源如果你没有价钱限制的话,我建议你用buck-boost来做,效率高很多,用National的5118,12V的时候可以达到88%,如果你有更多的预算的话,可以选择linear的3780,这个我现在在用,效率可以上到95%,不过价格不一般,如果要便宜一点的就用sepic电路,如果想再便宜一点就用2596罗,可以做的啊,但是后果自负就是了,呵呵
36# szyzm

楼主:
嗯,谢谢
不过,楼上的引见的National的5118及linear的3780价钱真的都很高啊
俺单位用不起。现在只决定用2596了,谢谢。

网友I:
以上要求根本没必要要求既升压又降压!

只要让设备在低压时停止工作,等待启动过程结束返回正常后即可。
引用 网友G:

支持

网友I:
是的,谢谢大家
我是想用于汽车子电用的
浪涌最高时是有48V的瞬间电压,起动时会有9V左右的电压
具体会有因车型而变化
所以要在这个范围
引用 网友I:

9V电压持续不过数MS,48V也不过数MS,升压没有意义

多加电容稳定瞬间电压才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