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关于STM32F100用新固件库配置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01-22):
最近有一项目,综合比较下各方面,选择了STM32F100 的片子,也是现学现用,今天想做个SysTick的精准延时,发现新的固件库(3.0的貌似)中SysTick的函数和旧 的不一样了,新的函数库中只有SysTick_Config()这个函数了,而里面的系统时钟貌似只有
//以下为选择CPU的运行频率,系统已经默认了用户是使用8M的晶振了.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这个值系统默认为8M
//#define SYSCLK_FREQ_20MHz  20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这几种,然后新库函数中提供的定义如下:
/*******************************************************************************
*  Clock Definitions
*******************************************************************************/
#ifdef SYSCLK_FREQ_HSE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HSE;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HSE;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HSE;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HSE;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HSE;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0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20MHz;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20MHz;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20MHz;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20MHz;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20MHz;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36MHz;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36MHz;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36MHz;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36MHz;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36MHz;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48MHz;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48MHz;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48MHz;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48MHz/2);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48MHz;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56MHz;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56MHz;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56MHz;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56MHz/2);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56MHz;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SYSCLK_FREQ_72MHz;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SYSCLK_FREQ_72MHz;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SYSCLK_FREQ_72MHz;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SYSCLK_FREQ_72MHz/2);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SYSCLK_FREQ_72MHz;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lse /*!< HSI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HSI_Value;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SysClk  = HSI_Value;                /*!< System clock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HBClk  = HSI_Value;                /*!< AHB System bus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1Clk = HSI_Value;                /*!< APB Peripheral bus 1 (low)  speed   */
  const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_APB2Clk = HSI_Value;                /*!< APB Peripheral bus 2 (high) speed   */
#endif

我的问题是,STM32F100的 最大频率只有24M,在这里要怎么选择呢 ?
看了网上有人试验过,说只有在选择56M 的时候SysTick延时稳定,但STM32F100最大只有24M,选56M 的话这算正常工作么?

有点不解,所以还请论坛各位朋友帮忙看看。。
香主可以讲讲么?

楼主:
没人回答么?自己顶下。。。:Q

网友A:
貌似只要SystemInit();就行 选好了def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不会配置,是因为,F100的片子,只有配置成56M的时候才能正确的产生1US 的精准延时,(配置成多少能产生1MS的精准延时这个我没试,)而配置成其他的都不行。。。但是郁闷的是,F100的资料上说,最大只有24M。。。配成56M 的话很不理解。。。

网友A:
F100到不了56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