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的作弊手表工作在什么频段,是民用频段吗

楼主(2011-01-22):
想用这东西在厂区里建一个小功率的无线传呼台,厂区内的人自己用,半径5百米左右,可行吗?

网友A:
现在公网这么发达,还组什么网?成本上不合算

网友A:
手机集团电话也就5元/月,方圆500米,算你1万人的厂区,每月也就5万块,要另外搞私网的话,投500W进去不见得能有用,还有每年的维护费用

楼主:
500W太夸张了,我的本意是5K左右而已

买个2瓦到5瓦的数传电台,接到值班室的电脑的RS232上,
有情况就自动发信息,这样值班室就不需要非得有人守着了
这种电台我用过,433MHZ, 1200BPS,一公里的距离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是接收机没有现成的,就是类似作弊手表这样的终端,不知道这种手表的工作参数是什么样的
百度这种手表没有有用的信息,全是介绍怎么作弊的。。。
有熟悉的朋友给介绍一下吧

网友B:
免费频段的发射功率限制是10mW,一定速率之下且天线合适的话,在开阔地传输是可以达到500米,但中间有建筑物遮挡会大幅减小通讯距离,想达到楼主的目的根本没有可能性。买数传电台必须申请使用许可且频段不能是433M的,至于作弊手表,完全非法的东西根本没有参考价值,他们是无所顾忌的,无论采用的频段还是功率。另外,如果让厂区的人另外携带传呼设备是令人不快的,3楼的方案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批量下可以跟运营商议价,且集团内通话是双向免费的,就一个基本月租而已,量大会很便宜。

网友C:
你在电脑安装一个短信发送软件,有问题就发短信到你手机不是更加简单了吗?
或者在电脑端配置一个短信猫,一个短信猫价格大概就200多;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手机接收短信,无需再多带一个机子在身上。从信号覆盖范围到成本使用现有的移动网络成本最少。

网友C:
数传模块在空旷区域通讯距离还比较好,但在楼层里,楼梯等死角就没用了,我也拿过数传模块做通讯测试,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现在我的组网方式都是使用短信模块或者GPRS模块。

网友D:
移动公司有个集团短信业务,现在可以免费使用几个月,以后1500/月,短信无限发,自动带公司名称等信息。

网友D:
这个业务还有些便宜一点的限量套餐,接收的手机是没有限制的,用来做广告也行。

网友C:
1500/月,别把楼主吓晕了,就报警短信,如果信息量不大的,就买一个普通无月租卡,费用低廉,维护成本基本为零。

网友D:
如果发短信不多,那就用飞信,基本不用花钱。

网友B:
是的,基于移动公网业务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