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信号转换为3V信号加一个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2011-01-22):
外部输入检测信号是5V的,mcU IO口是3V,加一个二极管隔离可以吗? 还是串电阻?

网友A:
加三极管

网友B:
简单电平检测的话串个稍微大点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简单点,三极管复杂

网友C:
CPU的IO口都有对VCC嵌位的二极管,所以直接串一个电阻限流分压就可以。但不推荐这么搞。
如果就一两个信号的话,就两个电阻分压后,再到CPU。

网友D:
串电阻即可。

网友E:
建议电阻分压~
简单实用

网友F:
恩  我平时都是串电阻搞的   三极管用的不熟

网友G:
对于低速信号串电阻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H:
用两个
电阻分压

网友I:
加电阻不错!如果只是检测有无输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