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接口电路 请教

楼主(2011-01-22):
两个单片机 通过RS232通讯 电路怎么设计呀 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吗

网友A:
距离近就交叉直连,距离远就用两个MAX232连接。

网友B:
新手就给个图参考吧,每片MCU带一个232 电阻保留,万一你距离近,232可以不焊,直接焊个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