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 电路 请教

楼主(2011-01-22):
两个单片机 通过RS232通讯 电路怎么设计呀 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吗
两个单片机 通过RS232通讯 电路怎么设计呀 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吗
两个单片机 通过RS232通讯 电路怎么设计呀 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吗
两个单片机通过RS232通讯 接口电路怎么设计呀 需要接上下拉电阻吗

楼主:
我现在是直连的 但是收发数据会有错误

网友A:
不用上拉啊。。。。
收发要交叉

网友B:
MCU用串口互联距离不长的话,直接连线即可,无需什么上下拉电阻,但距离较长时就不能直连了,需要采用其它技术措施比如加门缓冲、加OC缓冲、用232接口片、用485接口片等,具体要根据距离、速率和应用环境中的干扰情况来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