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可以讲一下电动汽车锂电池和锂电池组的区别?

楼主(2011-01-22):
哪位朋友可以讲一下电动汽车锂电池和锂电池组的区别?

网友A:
汽车锂电池,应为汽车锂电池组,锂电池组包括了汽车锂电池组。
汽车锂电池一般作为动力电池用,由几十到一百多个电池单体串联组成,电压200-600V。安全性要求极高。

楼主:
谢谢POWER ANTS的热心解答!笔者昨天下午在北京参加一个电源行业协会举办的会议,听他们说汽车锂电池组里如果其中一块电池坏了,整个电池组都不能使用,成本很高。还有汽车锂电池里是否也要用DSP 控制,也用一些数字隔离器产品方案呢?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电池的损坏有开路、短路、容量下降等,由制造工艺决定,串联的电池单元越多,可靠性越低。
为了提高可靠性,需要为每一块电池加装独立的控制单元,包括电量均衡、失效预警、退出机制等。
一块坏了整个都不能用,这个说法不太认可,现在低压大电流MOS已经相当的便宜,要让某节电池退出或接入是相当的容易,附加成本不会超过30元/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