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1-01-22):
现在我公司做一款EPON的产品,在低温(-10度)的时候发生产品会DOWN掉注册,
通过串口可以直接看到提示,而且现象必现,同时做实验的有2PCS,另外一样机无问题,
请问:到底哪些器件对温度是最敏感的呢?
附加:两样机的贴片料都是机贴,插件料是我自己手工焊接的

网友A:
重点检查电解电容,还有固定偏置的三极管电路

网友B:
重点看IC和有源器件,次之为电解电容和晶体,这些器件的选择必须满足温度条件。

网友C:
既然还能通讯,说明CPU是工作的,所以晶振应该OK。
一般IC在-10度应该还能工作。

你单板上有没有光耦和三极管。查一下吧。

楼主:
有三极管,但是同样的样机为什么有的行,有的不行呢?

网友D:
5楼:
任何元器件参数都有离散性,不可能各元器件完全一致。

网友E:
如果有三极管的话,看看三极管,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曾经的一个产品在低温的情况下会死机。温度很低的情况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会很低

楼主:
已经更换过三极管了,涛声依旧啊,不过经过验证是个别现象,目前只发现一台

网友F:
检查器件的温度范围,一般要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C:
不是换不换三极管的问题
而是再详细计算一下三极管周边的电路是否受beta波动影响。
调整周边阻容。

楼主:
具体怎么计算了,不会,请指点,一般0402的阻容温度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网友G:
有三极管,但是同样的样机为什么有的行,有的不行呢?
引用 楼主:

呵呵,针对以上问题,最深刻理解如下:
你能力比较强,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两个小孩,一个在天气凉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另一个则在天气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发晕。
----------------------------------------------------------------------------

查找问题的办法:
检查所有原件和辅料的规格书、说明书、数据手册等等,熟悉他们的温度特性。

网友H:
元器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如果是地摊货,当然质量部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