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ltium designer中画焊盘

楼主(2011-01-22):
在Altium designer9 中画焊盘时,由于是单面板,要求焊盘是单面的,所以把所在层改为Bottom Layer,但 Altium designer总提示“表贴焊盘不能有孔”,从而自动将孔径强置为0,这怎么办?

楼主:
以前在Protel99SE中从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你就按双面板操作,只在一面拉线,做出来就是单面板了。因为我只会protel99,所以具体怎么设置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这样的话就成双面板了,成本要高的

网友A:
没有还是单面板啊,因为你只在单面有铜皮,所以还是单面板,如果你怕,可以在提交给工厂的文档中附加说明。

楼主:
焊盘是双面的,就是双面板了

网友A:
焊盘是双面的,就是双面板了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单面板都是双面板文件上做的,只是在做板文件里附加说明是做单面板就好,工厂就不会出TOP层的焊盘面了,你也可以出单面板的gerber文件。

网友B(2015-07-04):
这个取决于你出的Gerber文件,就像pa2792说的一样!如果你不想自己出Gerber文件,可以将附带的要求用文档注明即可!!!!!!!!!

网友C:
只要贴片元件放在走线的那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