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_yuan发的“ 开关斩波电路原理”

楼主(2011-01-22):
看到你们研究这个电路,今天我也斗胆一试,pspice仿真了一下
看看我的仿真波形吧
[local]1[/local]

楼主:
再来一次,我修改了R5,R6的阻值。。。让大家看看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A: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
不过,这种电路性能并不好,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网友B:
这种自激振荡器电源成本上已经不合算,不过作为学习原理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确实应该鼓励一下,给你置顶一天。

网友B:
迟来的关怀,哈

楼主:
哇····受宠若惊呀,感动············

网友D:
你是怎么仿真的啊,我怎么仿真不出来啊,你的三极管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有通用的三极管的吗?在什么库里面?电路图上怎么少了一个续流二极管啊?怎么前面没有滤波电容呢,怎么我都仿真不出来啊?求解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对pspice还不熟,我也不是很熟的,只不过这个电路我pspice给调出来了而已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明白的,你的三极管需要一个模型的啊,你是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模型的?还是你是自己编的模型呢?我和你的电路一样啊,真的就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呢?所以问下你是通过什么仿真的?瞬态仿真吗?还是直流仿真?参数怎么设置的?

楼主:
breakout这个库里的三极管,
仿真不出跟三极管无关的,我第一次搭这个电路的时候也是跟你那个仿真波形一样的
然后我调整了迭代次数,精度,波形才出来了的

网友D:
感谢,我试试,看行不行哦
13# haibu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