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2262和2272不能配对解码呢?

楼主(2011-01-22):
做了一个电路,用2262做发射,2272做接收,但不知怎么搞的接收解不了码,我是用红外接收的,振荡电阻:2262/1.25M;2272/200K。如下是图纸:

网友A:
路过?学习中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B:
先确认是否有发射信号,用示波器看发射LED的波形,再看接收管是否有相同输出,采用一体化接收器时要注意调制频率必须满足接收器件的容差,同时确认编解码芯片的跳线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接收与发射的编码地址是相同的啊,振荡电阻也是如资料所标,发射1.2M,接收200K。

网友B:
注意LED和接收器必须是相同波长的,用示波器看一下收发信号即知。

楼主:
楼上,要怎么看啊?能不能指点一下?
我用示波器测试时,接收与发射的编码是一样的啊。

网友C:
好像若用的 不是正品有会有这个问题,我就遇到过一次呵呵!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这个2262和2272,你看下后缀。有一种是用于无线的,一种是用于红外的。还有是锁存非锁存的。你看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你要用排除法。先排除上面这个可能后。然后用示波看是不是在接收管上有输出。如果有输出,那证明发射电路正常,接收正常,剩下的就是编解码的问题了。你查下编码的脚和解码的脚。还有你的两个振荡电阻是不是匹配。

楼主:
2262和2272都能用于红外和无线吧?没听说过要分开用啊?

网友B:
红外和RF的确实需要使用不同后缀的编解码芯片,看器件手册。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事先仔细看了器件手册是不会发生的,但9楼暴露出楼主显然没有细看器件手册。

楼主:
我看了一下手册,没有看到这个区分,不过我改为无线的,好了!可能以后还真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刚刚又把发射的拿来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有区分,以前看的接收的,上面没有说是RF还是IR,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