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SIM断点处单步执行的异常现象

楼主(2011-01-22):
MPLAB SIM断点处单步执行的异常现象

我的函数如下所示实现延时,非常简单。

void Delay( )

{ unsigned int i=1000;

while( i-- );
}

我用的是MPLAB SIM的软件模拟器,当我把断点设在while( i-- );这一行的前面,当程序运行到这一行时,我用单步执行(F7)来观察i变量的变化情况,但是观察到的情况却是,i=1000, 然后执行一步单步执行,成为i=916, 然后就是i=833, 然后是733,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不是应该1000,999, 998,997.。。。吗?

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切换到汇编窗口单步试试.

这个现象在ICD2工具DEBUG时可能出现,这和ICD2此类工具的原理有关,但在SIM下还没见到过。

楼主:
请问怎么切换到汇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