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隔离模块的隔离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22):
隔离电压1kv

意思是不超过1kv的输入电压,输出都没有问题???还是????

有人说这个参数是对应静电,有1kv的静电,静电不会影响到次级???

隔离一般还有隔离静电的意思???

搞不明白这个参数什么作用,用在那里!

使用了dc-dc模块,还需要前面加防**吗?

网友A:
不只针对静电,隔离的作用是使输出对输入具有一定的绝缘强度,满足人身安全或是信号隔离的作用。

网友B:
说隔离电压时,应该指明是哪两点之间的隔离电压。
例如某交流220V输入12V输出开关电源,(1)输出端到工频交流输入端,(2)工频交流输入端到机壳,等等。

网友C:
防雷还是需要的,隔离耐压并非指直接输入高压给电源“供电”而是指单端加高压,该高压并不在电源上形成回路,而是与隔离的另一段形成一个电压差,最简单一个例子:人光脚站在地上,用手去碰一部正在工作的电视机外壳,毫无疑问,人是安全的,电视机内部带有高压,但外壳是绝缘的,这就是隔离耐压的含义,但对于电视机而言,如果输入电压过高,比如接到380V交流上,电视机就完了。明白了隔离电压的意义,自然就该知道隔离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防护,就像给电视机加个防雷插座的道理一样。

楼主:
看了楼上,我已经明白很多:隔离电压的意思,就是说初次及绝缘程度而已!

绝缘程度。和电路本身功能没有什么作用。

一个参数而已。

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B:
5楼:
这个参数,比较正规的名称是抗电强度。

有什么作用?
主要是考虑安全。
如果某设备220V交流输入端对外壳只能承受220V交流电压,你敢用吗?

楼主:
实在是我分数太少,抱歉了

网友D(2013-12-18):
引用 网友C:
防雷还是需要的,隔离耐压并非指直接输入高压给电源“供电”而是指单端加高压,该高压并不在电源上形成回路 ...

你好,我想问一下:
1.隔离耐压值怎么测试呢?
2.工作的时候DC/DC之间这个高压从何而来?

网友E:
1.“ 隔离耐压”恐怕不是个专业指标,也就不好谈“测试”
2. 这个“高压”是一种预期,也不是准确数值,它是由专家组织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
1.隔离耐压值怎么测试呢?
2.工作的时候DC/DC之间这个高压从何而来? ...

A1:测试耐压需要专用的仪器,该仪器的原理是利用高压发生器在严格的放电电流控制下得到被测系统被击穿的临界电压值即为耐压值。
A2:可以是来自输入级,也可以是来自感应耦合以及意外接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1:测试耐压需要专用的仪器,该仪器的原理是利用高压发生器在严格的放电电流控制下得到被测系统被击穿的 ...

输入瞬间一个高压,如果没超过耐压值会不会烧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瞬间一个高压,如果没超过耐压值会不会烧坏呢

这样看高压的性质以及电路的结构和元件,注意,输入高压和耐压中的高压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
隔离电压的破坏性试验是可以做的,也很安全:

用一个绝缘电阻摇表做高压信号发生器,一个高压电压表测量电压就可以了。只要小心操作,是很安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看高压的性质以及电路的结构和元件,注意,输入高压和耐压中的高压不是一个概念。 ...

耐压的高压只是指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势差。输入高压,未必能达到那个电势差对么。同时对输入的损坏还要看电路等结构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