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长期使用会老化吗?

楼主(2011-01-22):
我用2个PC817做模拟量隔离输入接口,实验很成功。但我不知道,光耦长期工作传输比会不会漂移啊?

网友A:
任何器件都会老化,注意找datasheet中的工作极限参数,合理降额使用

网友B:
会老化。表现为电流传输比降低,最终失效。
降额使用,可以大为延长光耦寿命。

网友A:
PC817不是线性光耦,做模拟量传输,要注意其传输比的非线性

网友C:
普通光耦的线性区很窄,而且会随时间发生漂移,正规产品不应如此使用。

网友D:
经过实验证实此法不可行,LZ你还是放弃这个方法吧。

网友E:
给LZ一副图,

网友F:
呵呵,此类情况,俺一般只送他一句话:

未来,将不掌握在你手中。

楼主:
这是某书上推荐的,真的不能长期用啊。我是真不想浪费了单片机的A/D资源呢。

网友E:
如果是同一个封装内的两个光耦单元,应该可以。
因为参数衰减是一致的,只要匹配就好。

网友C:
同一个封装内只是工作环境类似,情况可以改善些,但光耦的制造工艺仍不是真正匹配的,关键是时间衰减性无法解决,否则不必用昂贵的线性光耦或者麻烦的各种变换了。

楼主:
5,6,8楼的,你们说说,若用像PC817-2或PC827用上所示的图长期工作可行吗?
如果用俩同批次的单独光耦也行不通吗?

楼主:
按chunyang所说,看来我只能放弃单片机的A/D了

网友C:
这跟是否放弃片内AD无关吧。

网友B:
13楼:
要使用单片机的A/D,不妨让单片机与信号源不隔离,隔离单片机的输出(数字信号)。

楼主:
chunyang, 我做工控,原来的单片机系统A/D不隔离,传感器有时候20多米远,现在问题主要是雷击造成整个系统报废,再就是抗干扰差。

楼主:
maychang,没明白你的意思。 有很多人这么做,用单独A/D芯片并单独供电, 与单片机接口用光耦。这样做成本稍高了些

网友C:
模拟信号的隔离可以用线性光耦,还可以用磁耦合、开关电容耦合等办法。

网友B:
16楼:
雷击和抗干扰性差,可以通过输入端加滤波和电压箝位等等方法解决,不是一定要用光耦不可。

楼主:
chunyang大虾,不想浪费单片机的A/D资源就是想降低成本,若用线性光耦,还可以用磁耦合、开关电容耦合等办法那成本要高出多少倍啊

网友C:
便宜能够解决的话,早就人人这么用了。

楼主:
maychang大虾,滤波箝位只能解决浪涌干扰对输入--地间的差模干扰。而浪涌干扰还会通过信号线,地线再经过开关变压器到交流电源线。实际使用中这类问题发现很多,电源芯片、单片机系统所有芯片同时都被击穿

楼主:
maychang大虾:输入端加滤波和电压箝位只能解决干扰对信号线--信号地鉴的差模干扰。而浪涌干扰还会通过信号线、信号地再通过变压器的分布电容耦合到交流电源线。实际使用中也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造成电源开关管和单片机系统所有芯片击穿

网友B:
23楼:
你为什么说只能解决差模干扰呢?
没有加共模滤波?
信号地也要加滤波的。

楼主:
就算加了1mH电感,对于几兆赫兹的干扰,其感抗不过几K,几十K, 有多大作用啊

网友C:
应对干扰不是简单加个电感就解决了,需要具体分析干扰原因,采取综合措施才行。

网友:
都是高手哦。  我才干这个请你们多多指点哦

网友G:
复杂的方法,用一单片机接收转换AD后,将转换的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光耦或者磁隔离,发送到需要接收的单片机中!

看了楼主的图,这样地线并不隔离吧?

网友H:
没必要隔离  做好滤波和保护足矣  我公司做的PLC  AD都没有隔离  打2000V浪涌一样能过

楼主:
楼上的能把你的输入通道部分晒晒吗?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模拟量不加隔离的电路(注:传感器连线可能10-20米或更远),大虾们帮看看还有什么不足需要改进的。再有:
1.给传感器供电和给单片机供电用同一电源有问题吗?
2.图中L2,L3,L4有必要都用吗,用多大电感量合适,是用单个的还是把L2,L3,L4或者L3,L4做成共模的?
3.图中的D2,接在输入和地间能起到抗共模雷击作用吗?有必要这么做吗?用P6KE 5.1V能抗住2000V浪涌吗?
4.若用户不接地,D2还能起作用吗?
5.很多用户图省事,往往用3相4线,零线地线用一根,然后接在电气柜体上,这个地线若做我们图中的地线会有什么问题?
6.用户若是3相5线制,零线做了重复接地,有单独的地线,这根地线可以做我们的地线吗?
7.单片机电源地要不要和D2的接地端接在一起?

网友H:
仅供参考,刚看了看  AD部分是有隔离的,只不过是模拟转换成数字再隔离的

网友H:
刚看了看  AD部分是有隔离的 只不过是模拟转换成数字后再隔离的

网友I:
想要低成本又要十分的可靠,那最好别做

网友J:
光耦老化是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避免使用光耦来隔离模拟信号的,要隔离的话一般都转成数字信号后再隔离传输的。

网友K:
要隔离的话一般都转成数字信号后再隔离传输的-----------------否则做好滤波和保护。 差模 共模 浪涌。。。。器件的增加------那么成本权衡下那个大?

网友L(2011-03-05):
任何元器件都有寿命,只要保证超过产品的寿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