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几个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J1接的是传声器,有7V的直流分量;所以先通过由C10和R12组成高通滤波器滤除直流分量,在经过NE5532电压跟随,再经过TLC14滤波。目前,有以下问题想向各位大侠请教:
(1)C10本来是10uf/16v的电解电容,但是目前没有买到用了一个10uf/50v的代替,可以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刚上电时,R12处的电压信号下降缓慢,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使下降的快点?减小C10,还是R12?其中NE5532的输入阻抗为20K
(3)TLC14的CLKR、CLKIN引脚有0.14V的直流分量,为什么?
       FILTIO输入引脚输入电压为0v时,为什么FILTO输出引脚输出电压为0.11v的直流分量?

网友A(2011-01-22):
A1: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A2:应该再在输入端加个上拉电阻,形成固定偏压。
A3:在运放的输出端也要加隔直电容。

顺便一说,如果输入为MIC信号,楼主的电路是不合适的,运放要提供增益,否则信号太弱。

楼主:
谢谢,春阳大侠。
(2)可以理解为加上一个电阻接到+5V,是吗?这样形成一个固定的偏压。后级加上滤波器是这样的吗?
(3)可是运放的输出电压为0V时,TLC14不为0V为什么?
回复 网友A:
另外,低通滤波之后,有放大电路的

网友A:
2、是的。
3、因为TLC14本身有失调。

放大应该放在前级,否则噪声会很大。

楼主:
谢谢,春阳大侠。
3.终于明白为什么TLC14输出电压不为0V了,原来是由于输出失调电压为0.2v,好高的失调电压啊。
最后,谢谢春阳大侠的提醒,但是现在已经做完板子,没法再改了。
4# 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