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可以用环氧封起来吗?

楼主(2011-01-22):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电解电容在工作中会产生气体,还会在外壳上冲出防爆槽。
如果另用坚硬的物体密封,安规第一个不答应

网友B:
大蚂蚁,记得你解剖过Vicor模块的。

网友A:
那里面是一种软软的密封胶,没有电解电容。晚点把那贴在二姨家重发一次,哈

网友C:
高压电解部份就不要封了,而且要注意散热。

网友B:
我拆过一个Vicor模块,是环氧树脂加填充剂,非常硬,里面有高压电解电容,450V/22uF。
不过,那是N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C:
就怕元件的品质不过关,在当前的国内市场,难。

网友D:
环氧融化的温度都要260度以上的把!?

呵呵,电解在这样的高温下被包封可以吗!?

网友E:
环氧树脂选择不同的固化剂可以常温固化的,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是电容放在坚固固体内会成为炸 弹的,所以应该把屁股露出来才行;P

网友B:
以前用环氧树脂灌封,发现因树脂固化时收缩,将贴片器件引脚与电路板焊接处焊锡拉成了断路。

网友D:
以前用环氧树脂灌封,发现因树脂固化时收缩,将贴片器件引脚与电路板焊接处焊锡拉成了断路。
引用 网友B:

用真空灌胶行不行!?

环氧常温固化好象时间特别长,我看数码管厂家都是放到110度环境下高温烤箱中.

网友F:
这个是不不是环氧灌装?

网友C:
是,但没有全封,这样的处理是对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透明硅胶?
大块的IGBT内部那种。

网友G:
电子灌封胶最好不要用环氧,除非出于保密的需要,如果仅仅是防水,那么有防水胶可以喷涂,也可以用果冻胶灌封。

网友H:
看到过好多产品都封起来了,搞得坏了都不能修,。

网友I:
不利于散热,电容要是爆了还容易弄坏板子!

网友J:
应该不能封

网友:
我有知道了新的知识哦。但是一般我用的都没有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