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使用什么做分线端子??

楼主(2011-01-22):
手拉手一路接过去??还是使用什么比较好的接线方法

网友A:
正规的实施应采用专用的三向分线盒,无论防潮、防尘、防虫防鼠都强出太多……

当然我见到大部分工程都是直接焊接并加护套的,也有一些做好接头后封胶。

楼主:
有个图片没有,看看具体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