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C语言风格,谁能道出其中精髓?

楼主(2011-01-22):
最近接到个任务,把ThreadX上的Wifi驱动移植到RexL4上本着研究的心态尽量拖时间读OS的源代码玩...
发现些有趣的习惯——

众所周知,有这么种宏:
#define    FUNC()    do{XXXXXX}while(0)
这个有什么用就不废话了
接着有趣的习惯出现了:
#define    FUNC()    do(if(1)XXXXXX}while(0)
嗯...相当神奇...注意那个if(1)

另外有几个function,原型为void Func(void);
调用时方式如下——
(void)Func1();
(void)Func2();
......
注意前面的(void)

如此习惯妙在哪大家看得出么?
...

网友A:
不懂,望赐教

网友B:
if(1) while(0) 是为了多语句的macro定义
(void) 为了避免未定义变量的警告

网友B:
要求严格的程序不允许有警告,(void) 是为了避免未使用的变量的警告,而不产生额外的代码。

楼主:
呵呵~~原来这样...
不过关于第1点
举个例——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if (1) printf args;} while (0)
那么,和下面的语句比起来又有何不同呢?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printf args;} while (0)

网友C: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if (1) printf args;} while (0)
这种还真没有见过~~
请高手赐教

网友D:
void的问题显示地说明下该函数无返回值,只是提示下阅读者。
if(1)的问题,提供的信息有限,不好说,我写程序也会使用if(1),不过这是用在“蒙骗”编译器的。

网友E:
我想先弄明白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printf args;} while (0)

#define DHD_ERROR(args)                {printf args;}
有什么好处?

网友F:
宏不管怎么释都只是替换而已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printf args;} while (0)"
这本质是还个带参数的宏定义,好处就是什么样的参数都合法,这是针对编译器而言的(对参数宏本身都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简单的参数(比如常量),还是复杂的表达式都可以,特别适合参数又是个宏定义的情况,甚至参数是多重宏定义的情况
可能一般还是很难理解的,最好是查看源文件中的调用情况分析
while (0)好理解了,就是只执行一次do的语句,本质就是C语句

网友G:
编译器不同生成的汇编代码可能不同,但是感觉这种代码很没意义,写一种更纯粹的,不是更好

网友F:
LS
这和汇编代码有什么关系

网友H:
我想先弄明白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printf args;} while (0)

#define DHD_ERROR(args)                {printf args;}
有什么好处?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在宏内多写几句,两者就不一样了。
比如{printf args;} 换成{printf "1";printf "2";}
调用时用 for(x,y,z) DHD_ERROR("hello");
如果不用do while会导致printf "1";和printf "2";有不一样的处理。

if(1)我经常用来调试两块代码的比较,只改0、1,不用注释来注释去。
是不是有可能用来开关调试输出的?

(void)Func1();要求严格的程序不允许有警告,(void) 是为了避免未使用的变量的警告,而不产生额外的代码。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没见过这样的警告。

楼主:
To jqlilee: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printf args;} while (0)比
#define DHD_ERROR(args)                {printf args;}的好处么...

比如有如下调用:
if(a == b)
    DHD_ERROR(args);
else
    Func();
同时用上面两者展开,前者是——
if(a == b)
    do {printf args;} while (0);
else
    Func();
当然运行正确,但如果如下展开,红色分号注意到没?这时候else找谁去?
if(a == b)
    {printf args;};
else
    Func();

To butlet:
这和汇编没有关系,这年头没有哪个编译器会傻到if(1),do{}while(0)都会视若无睹,“写得更纯粹”,那编译出来结果仍旧完全一样,同时可读性直线下降,有弊无利。

To heuyck: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用if(1)和(0)来调试不同代码,不过#if 0和#if 1岂不是更好...呵呵
另外具体调用方式举个例——
DHD_ERROR(("The Value is %d", x));
给我的感觉是为了兼容不支持C99的老编译器而这么做的,展开后自然就变成
do {if(1)printf ("The Value is %d", x);} while (0);
当然GNU的C用多了就发现...写这OS的人也挺无奈的

网友I:
如果是作者的坏习惯呢?呵呵

网友B:
do while(0) 是为了多语句 macro. 例如:
#define a(x) b(x);c(x)

a(x); //没有问题
if (y==1)
   a(x);    //不正确。
else

用  #define a(x) do { b(x); c(x); } while (0) 则没有问题。

至于 void 不知道  func1 是函数还是函数指针。如果是函数, 则如原野之狼所说。否则, 很可能是避免警告, 如:
void func(x* func1)
{
   (void) func1;
}
某些compiler 对从未使用的参数会提出一个warning, 而很多公司要求不允许有任何警告。

网友J:
do while (0)里的if(1)可能是配置用的,如果要运行就if(1),不要就if(0)
也有可能是以前的代码遗留

网友F:
LS
不管是if(0)还是if(1),do后面的语句都会执行的

网友K:
:)还是不动啊~!~

网友A:
宏就是替换,其他花式都是浮云。

网友L:
do{}while(0)在可移植、软硬件同步分组开发的场合很绝妙。
我常将那些跟硬件相关的部分都这样定义,扇出到哪一个IO口或者某个跟硬件相关的部分先定义成do{ }while(0)这样一个空架子,以后慢慢填充。例如:
  #define   RS485_TX_EN()  do{}while(0)
  #define  AlarmPortOn()    do{}while(0)

编译器很聪明地将这个结构编译出来,看不到所谓的循环结构。

网友M:
我觉得是方便调试,12楼说的意思

网友N:
都是经典的习惯
实质上都是都是应付编译器的。

网友O:
if(1)结构,我常用于调试.
#define DHD_ERROR(args)      do {printf args;} while (0)第二个args打上(args)比较多.
有时多层宏时会有异常.

网友P:
do while(0)在宏定义中的应用,在linux源码常能看到

这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它根本就只会运行一次,为什么不去掉外面的do{..}while结构呢?我曾一度在心里把它叫做“怪圈”。原来这也是非常巧妙的技巧。在工程中可能经常会引起麻烦,而上面的定义能够保证这些麻烦不会出现。下面是解释:

假设有这样一个宏定义

#define macro(condition) \

if(condition) dosomething()

现在在程序中这样使用这个宏:

if(temp)
    macro(i);
else
    doanotherthing();

一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仔细想想。这个宏会展开成:

if(temp)
    if(condition) dosomething();
else
    doanotherthing();

这时的else不是与第一个if语句匹配,而是错误的与第二个if语句进行了匹配,编译通过了,但是运行的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为了避免这个错误,我们使用do{….}while(0) 把它包裹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法单元,从而不会与上下文发生混淆。同时因为绝大多数的编译器都能够识别do{…}while(0)这种无用的循环并进行优化,所以使用这种方法也不会导致程序的性能降低。

另一个讲解

这是为了含多条语句的宏的通用性
因为默认规则是宏定义最后是不能加分号的,分号是在引用的时候加上的

比如定义了一个宏fw(a,b),那么在c文件里一定是这样引用
fw(a,b);

如果不用do...while,那么fw就得定义成:
#define fw(a,b) {read((a));write((b));}
那这样fw(a,b);展开后就成了:
{read(a);write(b);};
最后就多了个分号,这是语法错误

而定义成do...while的话,展开后就是:
do{read(a);write(b);}while(0);  完全正确
所以要写一个包含多条语句的宏的话,不用do...while是不可能的

网友Q(2011-07-14):
24楼解释的好啊!
所谓的“去耦”啊。

网友R:
do {} while(0)在TI的某个程序中见到过

网友S:
24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T(2011-09-02):
这样做是万能的,防止在编译的时候由于宏定义为函数时编译不过,也就是后面分号的问题。

网友U(2012-06-14):
学习了,进步了

网友V:
加入do{...}while(0)句,说明大括号里的代码在不同的场合执行的次数不同,这都是为了移植后更改方便。如果要让大括号里的代码反复执行多次,只需在宏定义里就改个数字就可以了,在整个程序里用到这段代码的地方都改变了,移植后更改是不是很方便?代码前加条件语句if(1)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函数前面加(void),是把函数的返回值强制转换为无类型,用在函数有返回值但不使用返回值的场合,否则编译器会警告。

网友W:
ls想多了,
do{.....}while(0),是为了保持代码的通行性
应付if xxxx else xxxx这类场合。

网友X:
不会绕弯弯的,一律if{xxx}else{xx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