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器电路的参考电压端为什么有问题

楼主(2011-01-22):
如图比较器电路,电源电压24V。输入信号是交流正弦波,幅度从零到十几伏,频率不超过几kHz,信号源有1k到2k欧姆左右的内阻。
示波器观察发现D9上端的参考电压会随着输入信号变化,负半周时会被拉低,当输入信号在2Vpp左右时,输出会有额外跳变脉冲出现。曾加大D9的电流,也就是把R26减小到2k左右,问题还是依旧。当输入电压更高时输出倒是正常的。
如果把D9短接,也就是参考端接地,输出反而稳定了,不管输入信号幅度多少都没有多余跳变。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才能既保持参考端的作用(换不同的二极管或稳压管可以获得不同的参考点中心电压),又不要出现这种怪现象呢?

网友A:
看看该比较器的datasheet,是否允许输入信号低于电源负端?
通常是不允许的。

楼主:
多谢指点!
该比较器有写“推荐工作条件”为输入不低于电源负端+0.5V,看来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了。那么是不是只要在输入端串一个二极管(左阳极右阴极),就可以把低于二极管导通电压的输入信号隔断掉,从而满足这个条件?

网友A:
3楼:
输入串联二极管当然可以把为负的输入信号隔掉,但同时也降低了输入信号正向的幅度,改变电压比较值,你的比较参考电压需要调整。如果是要精确比较,还需要考虑二极管压降的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