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温控系统!PID控制,大家给点意思!

楼主(2011-01-22):
本人想做个温控系统(温控表),检测精度0.2摄氏度左右,每秒不少于10次采集!用热电偶!1200度以下

想大家给点意见,系统与程序问题不大,想请大家一下,用什么AD电路,什么控制制器!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一般热电偶基本不可能做到0.2度的检测精度。

你不妨说说你这个产品能承受的成本是多少!?

对于PID控制器来说,温度检测精度是一方面,控制精度是另一方面。

网友B:
热电偶市场上面标注的一般在1C跟3C的精度(专用IC是+-2度),成本我接触到的大部分都低于40元(单纯的电子元器件成本)!测量温度不是问题,其实控制才是设备的核心。

网友C:
0.2C的精度太困難了,FLUKE2640 10萬元級別的儀器也不敢說0.2C的精度
如果精度等級調低點,用silab的F350做可以實現

利用F350内部的Δ-Σad直接采集mv级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主要指分辨率精度,不指绝对精度,达到这种精度的,温控仪表,一大把!

网友D:
热电偶本身精度只有±0.5以上要做到±0.2不太可能,再说这么高的工作温度要做成那么高的精度没有意义的,如果工作温度在0~1200℃区间精度在±1以上比较可行。

网友E(2011-07-08):
你的要求太高,进口天价表的精度是0.1级,换算到K分度热电偶输入,量程范围0-1300度,仪表本身的测量误差也有±1.3度。如果你真想做到0.2度的测量和控制误差,除非你不计成本。而且测量误差0.2度还好说,控制误差要达到0.2度可能比上天还难。

网友F:
你指的是控制精度吧!是在设定温度上下0.2度范围内控制调节吧!检测精度要达到0.2度,觉得K型热电偶测温系统有点问题。
“达到这种精度的,温控仪表,一大把!”你都知道一大把了,买个回来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2011-09-11):
如果用电阻炉可以达到0.2的控温精度,但是热电偶的测量精度达不到。

网友H:
非常有难度。1C我们倒做过。分辨率当然可以啦。

网友I:
加热系统是个大惯性的系统,反馈控制系统本来就是个有差控制,过冲和振荡必然存在。

另外,测量分辨率和测量精度是2个概念。

网友J:
一大把?
LZ不知道1S采样10次的要求也太高了一些。
市场上一大把的仪表,采样每秒几次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