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1-01-22):
手边有这样一个步进电机,个头很大,有4根引出线,分别为蓝 红 黑 白
技术资料上关于它的内部绕组形式和驱动相序如附件所示,相序图中的'-'是否表示接低电平,空白的就为高电平呢?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独立的绕组内部的电流方向是不停变化的,请问哪位前辈用到这种电机,可否告诉小弟怎么设计驱动电路,该电机的额定电压为24V,对外只有这四根线:loveliness:

网友A:
有专门的电机H桥,实在找不到就用4颗TDA2030,两个组成一个H桥

楼主:
按照2楼热心大哥的点拨,考虑到手边能够利用的材料,我设计了如下的原理图,当然这是其中一相的,利用49012和一个9013,后者用来防止桥臂直通,反电动势的吸收用的是IN4148,但是现在关于里面电阻的选取我拿不准,希望各位高人能给我指点,原理上有错误的也请指出,谢谢!:handshake

网友A:
3楼的图 无 法 正 常 工作,因为你的MCU输出高电平只有3-5V吧
当MCU输出0时,Q1、Q4可导通,但输入1时,四个三极管一起导通了

网友B:
这是数字电机,你看下数字电路。驱动的H桥一般用在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数字电机的电路驱动是靠芯片的数字信号经放大后驱动电机的。。

楼主:
不明白 为什么IO口输出1时四个三极管会全部导通?

楼主:
求详解。。。:handshake

网友A:
IO输入为1,Q5导通,Q2、Q3随之导通;但由于IO为1的电压也只有3-5V,Q1、Q4仍然导通

楼主:
:L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