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楼主(2011-01-22):
PSoC 里面有I2C module, 我想知要这个I2C module 是否可以run time 改变角色, 当LCD 插上来的时候, 当Master 角色, 当I2C Bridge 插上来的时候, 当slave 角色

网友A:
MULTI_MASTER AND SLAVE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B:
嗯,若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同时DETECT到两个,要不滑条就不工作了,我以为

网友C:
PSoC里面的I2C模块是可以灵活配置的,你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识别是I2C Bridge还是LCD,然后根据这个变量进行设置相应的I2C模块的主从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