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的串口可以用USB代替吗??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1-01-23):
9针的串口可以用USB代替吗??程序怎么写??最好是从DOS发来的信号??请高手附带DOS下的程序。。谢谢。。

网友A:
用USB转232的桥片实现,不能直接代替,用成品转换线也可以,桥片在PC上虚拟了一个串口,针对该串口进行编程操作,跟USB反而无关,桥片的驱动程序是现成的。

网友A:
关于串口的编程可以看你熟悉的任何编程语言的教科书,DOS程序在今天就不必了。

网友B:
用USB转串口,跟硬件有关系,软件跟普通串口是一样滴。

楼主:
我公司是笔记本代工厂,测试的时候就是在DOS运行的,我就是想在DOS模拟一个像串口调试助手的功能

网友A:
如果在DOS环境下,那你要自己写桥片的USB驱动和软件接口才行,然后常驻内存运行,这个概念今天的小青年怕是闻所未闻,还是去找带原生串口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