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9011、8050、8550是怎么命名的

楼主(2011-01-23):
大家好。如标题那些三极管是怎么命名的。我在网上查了咱们中国的命名方法还有小日本和美国的命名方法。但都和这些对不上啊!我想问一下这些管子是怎么命名的?是哪个国家的?谢谢了

网友A:
就一个编号而已

网友B:
“三极管”命名

   国产三极管 命名方式   例:3DD21
                                       (1)“3”表示三极管
                                       (2)“D”表示材料及导电类型
                                                  A: PNP 锗管
                                                  B: NPN 锗管
                                                  C: PNP 硅管
                                                  D: NPN 硅管
                                      (3)“D”表示性能参数
                                                  X: 低频小功率
                                                  G: 高频小功率
                                                  D: 低频大功率
                                                  A: 高频大功率
                                                  K: 开关管
                                      (4)“21”表示产品序号(无意义)
   日产三极管:命名方式 例:2SC1815A
                                      (1)“2”表示两个PN结
                                      (2)“S”表示日本电子工业协会
                                      (3)“C”性能及导电类型
                                                 A: PNP 高频
                                                 B: PNP 低频
                                                 C: NPN 高频
                                                 D: NPN 低频
                                      (4)“1815”注册序号
                                      (5)“A”改进序号
                            注:日产管一般都省略(1)(2)位。
     三星9000系列(一般以S和SS开头):
                                     9011              高频
                                     9012    PNP
                                     9015    PNP
                                     9018              高频
                                     8550    PNP
                          注:没有标注的是NPN和低频

网友C:
好象没有什么道理的

网友D:
3楼里的国产管已经绝种了,其他的管子,现在相同的型号也有很多厂家在做。不过选管子除非有特殊要求,还是选地摊都能买到的为妙。

网友E:
这些型号都是厂家自行命名的,并无绝对的标准。就901x系列而言,是日本的原始命名,完整型号是2SC9013等,2代表两个PN结即三极管,S是日本电子工业协会的注册标志,C表示硅材料NPN高频管,另可见A(P高)、B(P低)、D(N低)、K(N场效应)等等,各有各的含义。

网友F:
找不出统一的规律。

网友G:
芯片上面印的一些文字,比如:1A40A  1A4KK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H:
听听高人的解是

网友I:
坐好听课。

网友J(2011-02-22):
欧美的管子的数字是注册时的顺序号。仅表明注册的先后,不代表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