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运放仪表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1-23):
3# =  8.5V   , 10# =  9.3V

楼主:
输出 AD0  =  0.7V

楼主:
输出不随 输入差异 而变化。

楼主:
单电源供电,是不是应该
3# 电压高,10# 电压低?

网友A:
单电源供电,3# 电位高,10# 电位低,则IC3D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那我的电路时对的。

3# 电位低
10# 电位搞

楼主:
实验了一下:

3#接0V   10#接1V-2V 变化  ,输出也跟随变化。

楼主:
3# =  8.5V   , 10# =  9.3V

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   一只弄不明白这个运放的输入差模电压时啥意思。

网友A:
9楼:
电源电压10V,输入达9.3V,太高了。如果输入需要9.3V,那么电源电压需要至少12V。
LM324输入必须比电源电压低2V左右或更低一些才处于正常范围内。
这不是差模,是共模。

网友B:
补充:就是说,即使这样(按10楼说的做),小信号输入时还是无**常工作。解决办法之一是在R21的接地端接一个阻抗为零的源进行偏置,但此时输出还要总包括它在内,这是单电源的不足。

网友B:
还是无**常工作
其实是“无法-正常工作”,系统有问题

楼主:
完整电路 如 上图。

此电路 cp1 和CP2  是接激光二极管(为恒流输出)。

3运放电路是  取样恒流输出电流值。

高手帮改一下电路。

网友C:
三运放的增益为1,主要作用是为了降低共模电压,经过两级缓冲共模电压降为原来的1/3*3/4,请估算一下测量的输入范围,避免对过压对AD0的冲击,另外还需避免饱和失真。

网友D:
路过!
问LZ : 1/ 此仪放输出的基准点电压是多少?  --->是0V,还是5V
          2/LM324的输入电压允许的范围是多少?
          3/那几个电阻有没有焊错?

网友E(2013-04-27):
LZ电路放大倍数为3. IC3A与IC3C本应该是同相放大器结果被画成IN-串联电阻的跟随器了。R24两端接跟随器的输出了。通常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级如下图:

网友F(2013-06-06):
引用 网友B:
补充:就是说,即使这样(按10楼说的做),小信号输入时还是无**常工作。解决办法之一是在R21的接地端接一 ...

请教一下,阻抗为零的源是什么?恒流源吗?
如果是在双电源的时候还需要恒流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