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驱动低速MOS的想法

楼主(2011-01-23):
大功率尤其是输出端高电压的情况,MOS的驱动变得超级麻烦,在mos频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实际上驱动MOS所需要的电流极其微小,我从光耦隔离器上得到灵感,大家都知道光伏电池光照后会产生电压,那么是否可以制造这样一种元件,输入端和光耦一样,短波长LED灯,输出就是串连在一起的光敏PN结,就是多级串联的光伏电池~~~这样就出来一个DC/DC隔离器~~~~,当然效率可能只有50%的样子,但是对于驱动MOS应该够了~~

请教各位大虾,这种方案可行么?

网友A:
原理正确,但体积大,速度慢,没有商业价值。

网友B:
这样
还不如用光耦做成OC电路,根据NMOS还是PMOS加上下拉电阻来做驱动呢。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我在前两个月也听到有人这样跟我提过!当时是他问我有没有这样的管子。据他讲,他们用量还不错!

网友D:
这种器件已经有了,速度在m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