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高手一个深入问题

楼主(2011-01-23):
IIC通信串个电感或电阻有什么用?怎样定量分析呢?

画个图吧

SCL ----磁珠----从器件1-----从器件2-----从器件3

SDA----磁珠----从器件1-----从器件2-----从器件3

这个图画得够水平吧?

网友A:
也就是出于EMC的考虑,无具体要求无定量分析可言。

另要说明的是,IIC是板内器件级串行总线(有当初philips公司首先提出)。通常只适应于板内短距离IC间的通讯,速率也不快(非差分形式),所以无需考虑加磁珠或串接电阻。

网友B:
如果主机的SDA引脚不是准双向口则需要在其和IIC器件之间串联一个1K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C:
接手这个踢馆

磁珠!=电阻+电感

这就是答案的谜面

谜底是:控制主从系统之间的EMI,这里面可能有非常敏感的模拟器件,比如射频模块,一般的数字电路,是犯不着用磁珠隔来隔去的。

网友D:
我没有发现串磁珠的
串电阻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E:
老板,磁珠和电感是两回事情。

你串个磁珠可能还能工作,你串个电感可能基本不能工作。

网友F:
磁珠有个频率-阻抗的曲线的,要根据这个曲线选择磁珠,也就是要选择滤除所不需要的频率部分(通常是高频分量),抑制EMC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