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电路,这样有没有问题?需要并上TVS管吗?

楼主(2011-01-23):
信号上可能会有干扰?有必要在电容上并上tvs吗?
用rc电路滤掉干扰。

这个电路行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RC滤波,必要性不大,因521光耦并没有那么高的响应速度。

网友B:
我的理解,RC滤波有条件加的还是加上,EMC措施要对付的不光是光耦响应速度内的干扰,还有通过光耦两端的分布电容进去的共模干扰。
至于TVS,能加当然更好,不过一般好像都要加在输入的最前端,最靠近信号端子入口的地方。

网友C:
但用TVS钳位下,应该还是有必要的。拆了几个GE的仪表和以色列的仪表,基本都用TVS,但就没发现用RC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去掉rc,直接加个TVS管?

我RC主要目的是滤除干扰,另外还希望可以产生一些保护作用。。。

TVS管前要价格限流电阻吗?
以前直接加TVS管,TVS会有个别直接爆掉?

网友C:
一般是在前端加保险和TVS,RC滤波都把信号滤掉了。

网友D:
3楼说的正确,那几个电容其实不是为了滤波的,而是抑制高频干扰通过光耦的杂散电容串入副边的。

TVS,感觉可以不用加。光耦原边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加上原边的阻容,都是无源器件,损坏可能性小。

但是建议LZ在那几个电容旁边并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因为如果有负向干扰的话,光耦可能就坏了。
加TVS可能也是考虑反向二极管这个 功能吧。

如果要滤波的话,光耦一般是在副边加RC来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信号频率很低,大约1k左右,RC滤波的时间参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信号端应该是直接加TVS就可以了。你碰到TVS爆掉的,是不是电压选得太低?或者电流规格太小?TVS的特点是只能允许瞬变高电压,它的转折电压一定要比正常信号电压足够高才行,否则即使高出不多,但时间比较长,也会损坏TV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按标准来选的,TVS能承受的高压是短时的,所以才会说在前端加个电阻,来增加TVS的承受时间。。。

但是,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TVS一般是加在端口的,如果并在电容上,那么那个101电阻就失去保护,较高的浪涌等还是会损坏。
你理解的101阻值电阻作用不对,它是原边限流电阻。pulse电压信号经过这个电阻到光耦原边,来调整光耦原边电流。

大家确认见过类似电路有在电容旁边并TVS而不在端口处?确认不是一个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E:
TVS管的用途
1/ 手能摸到的地方  防静电用的
2、与高压部分不隔离 容易产生浪涌的地方
3、贵重的容易击穿的器件

网友E:
滤波电容是要加的  3楼正解

网友F:
如果是长线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话,最好加上,但要加在电阻的外侧,TVS的另一端则接在保护地上,保护地要单独可靠的接入大地。另外,楼主电路中的电容并无必要,共模干扰根本不是那几个区区电容就能应对的,连泄放回路都没有。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春阳老师,你在很多帖子里面都有说这个电容没有用。
个人不赞同
分析过三菱、台达、艾默生等PLC的输入端口电路,都是有这个电容的。大概也是这个容值。

个人也遇到过不加这个电容EFT过不了的情况。

网友F:
这个电容顶多可以应对ESD和单端高频干扰。

网友F:
且通常加在信号输出侧来保护输出器件,楼主电路如果是开口盲端测试,要不要这个电容都能过打在光耦LED输入侧的脉冲群测试,只要PCB设计注意点就是。

网友F:
如果输入不是全隔离的,这个电容才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电路其实真不是全隔离的,其他的地方有地连在一起了。

只是为什么不是全隔离,加电容就有必要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电路其实真不是全隔离的,其他的地方有地连在一起了。

只是为什么不是全隔离,加电容就有必要呢?
引用 楼主:

只要加光耦,无论全隔离还是半隔离,加这个电容主要改善高速开关信号对光耦LED的冲击,防止电流启动时变化太快,对改善EFT有点作用,国内对此要求不高,经常省略不装。

但是,如不用光耦,直通情况就不同了,响应速度远比用521光耦的响应速度来的快,需加RC常数更大的阻容,稳压管或TVS管进行输入电路保护及抗ESD和其他高频干扰。

网友H:
信号上可能会有干扰?有必要在电容上并上tvs吗?
用rc电路滤掉干扰。

LZ加RC是为了抗干扰还是防EMI/EMC?
若是防止类似键盘抖动之类的RC有点效,后面加施密特触发整形更好.
若是外部防尖峰干扰,还是按pa2792加TVS理可靠.

网友H:
用单向TVS即可.
反向脉冲干扰,TVS导通;
正向脉冲干扰,TVS嵌位.

网友I(2011-03-02):
TVS要接保护地和保险丝,没有保护地经常坏。

网友J(2016-07-18):
进来学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4# pa2792
你的意思是去掉rc,直接加个TVS管?

TVS管原理是有一个高压脉冲加在TVS的反向输入端,它会瞬间降到一个低阻状态,这样子来吸收外部大电流的,你加个电阻都限流了,怎么吸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5# zjswuyunbo

信号端应该是直接加TVS就可以了。你碰到TVS爆掉的,是不是电压选得太低?或者电流规格太 ...

tvs的瞬变电压一般选取正常点压的多少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