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9中全局修改的用法

楼主(2011-01-23):
能否像99中一样使用通配符,比如我想选中所有标号里面含R的,在99中可以用R*,在AD9中不知怎么弄

网友A:
点选某个designator,然后在其上点右键,选第一项find similar objects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要查找对象的条件,一次性找到所有要修改的物体后,按OK.然后在新弹出的SCH/PCB inspector菜单中,可一次性把要修改的物体改掉,按enter即可.

楼主:
LS的方法我知道,我的意思能不能用通配符来选择,AD9中只有三个选项:any,same,different,有没有办法加一个contain

网友A:
因为我没有用AD,所以深一步的问题我也没法回答,应该是没有可能,我觉得AD就是,小妇女的裹脚布。我就用protel99se,要我用AD我就换PADS。

网友:
能否光明,靠自己努力。  不去拼搏,连点燃自己的机会都没有的。

网友:
拼搏,连点燃自己的机会都没有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非常简单。
比如在PCB中选中所有的R*元件:
1. 选择任意一个R开头的元件,比如R1。
2. 在上面右击,选择右键菜单第一项,选择相似目标(自己直译)。
3. 弹出对话框,在NAME项中,将R1改成R*,回车。后面的ANY会自动变成SAME。
4. 再按APPLY或者OK,就可以得到效果了。
这个功能很强大,无论你有任何选择要求,基本上都可以实现,通过使用通配符和选择后面的ANY,SAME,DIFFERENT。原理图操作也差不多。

99SE能实现的,AD都能实现,AD能实现的,99SE不一定能实现。
AD唯一的缺点,是太占用电脑资源,可是,现在大家电脑的配置也越来越高了,只要不是特别大,特别复杂的板,AD玩起来还是很流畅的,而且有与SE不一样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