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554 问题

楼主(2011-01-23):
各位大虾,我的串口拓展TL16C554为什么在接收数据后,inta intb intc intd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后,就不会再变低了?TL16C554在接收中断后,intx管脚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恢复正常的低电平呢?

网友A:
LZ仔细看datasheet。应该是FIFO的trigger level问题

楼主:
不是FIFO的trigger level问题,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都已经将FIFO disable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