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用usb的话,还是用cypress的好,是么

楼主(2011-01-23):
我做个测试电路板,板子上有三个小等,芯片是atmel89c52,功能是   电脑通过rs232发01和00给芯片里的程序,程序控制小灯闪亮.
上面的功能能够实现.但如何把上面的电路板设置成USB接口

楼主:
电脑怎么出现不了 "发现新硬件 "呢?

网友A:
不是pnp   的需要手动添加。。。。。。

网友A:
需要用usb的接口芯片了,,,pdiusbd12。。。。

网友B:
测试电路板是怎么和主机联的,通过串口吗?

网友B:
如果只是串口,是看不到新硬件的,因为硬件就是串口本身啊。

网友C:
用usb的话,还是用cypress的片子吧,很省事儿的。

网友D:
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应用需求,成本等,然后选择厂商。

网友D:
上网多搜一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