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已经查明,恒流源不恒流,附上原理图

楼主:
是后面的取样电阻发热导致的电流往下掉,因为我用嘴吹一下那四个电阻电流就马上回升,我不吹的时候他就下降,但是我换上大功率的电阻还是往下面掉,难道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A(2011-01-23):
你电流有多大?能让采样电阻发热。
电流变化有多大?
另外这样的原理图不好分析,能否改进。

网友A:
按你的原理图好像是恒流2A左右(2.5/(1.8+10+27)*1.8/0.22*4)。

采样电阻上的功耗小于0.1W,用1206封装的电阻也不容易发热啊。

另外运放的3脚应加一个2k左右的电阻,消除失调电流的影响。

网友B:
哈哈,每个产品配个MM专门吹电阻吧

网友C:
哈哈,每个产品配个MM专门吹电阻吧
引用 网友B:

换个GG吹行不行呢?

网友D:
电路设计不合理,取样电阻取值太大!

一般大电流取样电阻阻值小于1殴,采样值再外加电压放大!

网友E:
她是4个0.22的并联,电流4.7A,1个电阻的功耗为0.3W,功率是大了点,
不过电阻质量肯定也不好,吹一下就能降也太夸张了。
取样电阻LZ应该选金属膜的。

网友F:
不见得是这样,电阻的温漂不会这么大,楼主把电阻用导线引出来再看一下,别去加热板上的器件,主要是那两个稳压管

网友G:
我觉得是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D:
她是4个0.22的并联,电流4.7A,1个电阻的功耗为0.3W,功率是大了点,
不过电阻质量肯定也不好,吹一下就能降也太夸张了。
取样电阻LZ应该选金属膜的。 ...
引用 网友E:

谢谢t.jm老师指正,俺看图不清,以为是2.2欧,一般大电流取样电阻,直接用康铜丝,也可用水泥电阻或线绕电阻,并且安装时架空架高,便于散热,LZ的电路设计已没什么问题,是比较经典的常规电路,只是可能在选料及工艺上欠缺一点。

网友H:
电流大,最好用分流器

网友A:
经计算采样电阻上的功耗大约0.06W,还发热,怎么回事啊?

假如这样的话,还是要检查电路为什么不符合原理图。

网友H:
研究一下微型直流无损检流,也许不错

网友I:
换温飘小的电阻,或者改用互感器。

网友H:
碳模电阻的温度系数是600-2000ppm,温度升高60度,电阻最多也就增加12%,电流下降10.7%
楼主的情况是电流从4.7A下降到3A,降幅33%,因此主要原因不在电阻上

网友I:
如果不是,那么用嘴吹就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H:
吹电阻就没吹到别的?

网友J:
这样的情况,汗。

网友H:
这样的情形多着呢。提示一下,功率管发热超过设计值,一定就是功率管质量不好?跟驱动没关系?:lol

网友K:
1.只看原理图是看不出啥问题..说不定是PCB没LAY好.受干扰了.
2.后面的358电源未隔开.有可能因为电流变化而不稳定.431基准飘了.不是电阻影响.
3.既然用了358.还有另一组可用于稳压.不必去加稳压管.浪费钱.

网友H:
楼主该露个面了,看看问题的原因在那里,供大家参考

网友L:
也许还没起床呢,大家稍等

网友M:
原因查明了,不来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H:
我也认为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可以看看冷确哪一个元件电流会升上去.

网友H:
稳压管的嫌疑最大

网友O:
关注,再来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