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200mA电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23):
一个发光二极管电流为10ma  压降3V...

4个这样的二极管串联..电压正好12V ...那电流10mA...那这个电源的200mA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电源可以用吗

网友A:
额定输出。

网友B:
在稳定12V输出的情况下,电流最大输出200mA,如果电流再大,电压就稳不住了

网友C:
电源输出电流远大于LED需要的电流,可以用。不过电压不会正好是12V,LED压降没那么大,要串个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一般电源上面这样标着的电流指的就是最大可以吐出的电流吗?(比如这里最多能出来200mA)  谢谢啊

网友C:
就是说这个电源带多大电流的负载,输出电压的降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比如降低10%)。不过提醒一下,绝大多数市面售的电源适配器的负载能力都是乱写的,特别是工频变压器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00mA  400mA?  只是这是的电压可能就不是12V了...

大哥..根据你的经验..“12V  200mA”的能达到以上这样的情况吗(300mA ?  400mA )

网友C:
要看是什么电源了,如果是工频变压器,允许在短时间内过载,过载的幅度取决于次级线圈的直径和温升,在不保证电压的情况下300mA是可能的,但是要注意温升和温升带来的绝缘击穿;如果是开关变压器,要看厂家,山寨厂家的参数一般往高里标,200mA电源可能只有180,正规厂家一般留了点余量,250是可能的,但是300就可能会导致电源启动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  给分了

网友D:
12V200mA就是说在电源输出电压为12V时,额定输出电流是200mA,当电流大于200mA时,12V就稳不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电流超得不是很多的情况,比如300mA,电压一般还是可以稳在12V,但是电源内部的功率器件会超载,过热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