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心的问题?

楼主(2011-01-23):
本人得到一磁心,可我怎样才能知道它的饱和磁通是多少呢?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买的时候没有问是什么磁材吗?

网友B:
饱合磁密只由材料决定,与尺寸,电流大小无关

2楼的excel只能用来计算工况磁密,无法计算饱和磁密。

网友C:
只能测试,绕成电感,测饱和电流,然后反向计算得出,最好是问厂家,只是山寨厂的话往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帮忙!

楼主:
这磁心是我从一进口设备的开关变压器里下拆下来E型磁心,现在想知道它的饱和磁密是多少,以便搞个开关电源!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专门测试磁心饱和磁密的仪器等!

网友B:
一般,铁氧体的饱和磁密大约4000GS左右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磁心只要材料一样,它的饱和磁密都一样?

网友D:
开关电源中变压器磁心很少用到饱和,正常工作时的磁密往往连饱和值的1/3都不到。若工作磁密取得更高一些,铁损就太大了。

楼主:
多谢LS,可至少我得知道它的饱和值是多少,才能知道它的1/3是多少呀。

网友D:
11楼:
不必知道饱和值,只需要知道铁损即可。
不过,测量铁损更困难。
如果是业余条件,测量饱和磁密或铁损还不如绕个变压器,让其工作,看看温升,温升太高就降低一些工作磁密。这样比较简单。

楼主:
LS你意思是说绕个工频变压器吗?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测量仪器吗?

网友D:
13楼:
当然不是绕个工频变压器。
“绕个变压器”,是指绕个你的开关电源所使用的变压器。

这方面的测量仪器当然有,但很贵,而且需要根据你的磁心尺寸绕线圈(和绕个变压器也差不多了)。为测量一个磁心,实在不值得。

网友E:
使用你的磁芯随便绕N匝,然后两端施加电流,改变电流,测量电感,如果电感值下降到初始值的0.9,那么说明开始饱和,饱和值大约= LI/N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