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unsigned char code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1-01-23):
本人刚接触51  在做一个数码管0~9显示例题时看到一段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0~9

unsigned char  我清楚是无符号字符类型
Tab[10]  是数组
code 是什么意识呀! 为什么要使用它,作用是什么,使用code的前提条件(我指的是用不用添加什么头件什么的)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人,不知道讲的对不:code的作用是告诉51单片机,我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其实是相当于汇编里面的寻址MOVX,C语言中没办法详细描述存入的是ROM还是RAM(寄存器),所以在软件中添加了这一个语句起到代替汇编指令的作用,对应的还有data是存入RAM的意思。

网友B:
LS正解。
是告诉编译器变量存放类型的。